[智能电视]
乐视x65 屏幕左右有三个黄斑。

楼主(2022-01-28):
各位大佬。 乐视x65屏幕左右有三个共6个黄斑。这种是哪里的问题啊?换什么可以解决?

网友:
烧屏了吧,手机屏就很容易这样

网友:
华星屏吧,华星屏爱这样基本没的治

网友A:
继续用着吧,,修的话费用也不便宜,,。

网友B:
对应的就是Y模块工作的位置,长期高温工作烤变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应的就是Y模块工作的位置,长期高温工作烤变色了。

维修的话需要换啥配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用着吧,,修的话费用也不便宜,,。

维修大概需要多少费用?

网友C:
偏光板考黄了 就这样用吧

网友D:
灯条电流大发热,偏光板变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偏光板考黄了 就这样用吧

能维修吗?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条电流大发热,偏光板变色了。

能更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