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板号N55JV 不开机

楼主(2022-01-28):
华硕板号N55JV 按开关3.3V电压可拉低不开机  拔掉小电池自动开机可以显示   IO和南桥已经换了 故障还是一样 兄弟们给分析下开机流程 io是

网友:
兄弟们给指导下查IO那些条件

网友A:
我猜RTC座子有问题,拆下来清洗清洗换个试试看,看看有没有猜到。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待机电流是多少?看看

网友:
一般都是先刷bios再说

网友:
拔掉小电池自动开机可以显示,说明板好的怎么一来就换桥 可能是电池和B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RTC座子有问题,拆下来清洗清洗换个试试看,看看有没有猜到。

学习了,谢谢分享。

支持 反对

网友:
老老实实按照时序查,这都是普通难度

网友:
仔细查查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是不是有短线

网友:
拔掉电池能自动开机?

网友:
查查rtc电路吧

网友:
查查待机条件看看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查待机条件吧

网友:
请尊重时序

网友:
先查一下,LID电路,再查RTC。

网友:
查EC条件,pwrsw有没断线,lid是否为高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拔下小电池,机器自动复位。

网友:
同意21楼说的,拔下小电池,机器自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