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a

楼主(2022-01-28):
华硕b85-a 触发不显示  BIOS刷了 各电压正常 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你的意思能触发,不跑码?

网友:
任意监控一路电压,(5V,12V等),按了启动键,有电压吗,能维持吗?
可以再把每一路都量一下

网友A:
能触发,电压都正常,拆801/803/804试试,网上查华硕B85一堆这个问题,就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
触发了就从vddq查起,或者从vcore反推

网友(2022-02-28):
引用 网友A:
能触发,电压都正常,拆801/803/804试试,网上查华硕B85一堆这个问题,就是不知道原因

我这也是同样的症状,各项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网友:
ME供电是它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触发,电压都正常,拆801/803/804试试,网上查华硕B85一堆这个问题,就是不知道原因

只要是ASUS B85  用RT9025的ME。基本都是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