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带开机键坏了能不能修复

楼主(2022-01-28):
修电脑最烦的就是修好了主板其它配件也坏了,宏碁进水的主板修好了,键盘的开机键也坏了。现在都放假发不了货客户还急用。有什么办法能修好吗

网友:
进水的直接说键盘也坏了没有毛病。 又不是忽悠。怕啥。

网友:
理论上可以改个小开关在开关键帽下面,飞线到地与开机信号。具体是怎么操作问题。

网友:
不能,必须换键盘

网友:
可以的 改一个小开关在原来的开机键上

网友:
改过很多台了,还有一些深圳产的山寨笔记本键盘带开机键也经常坏的

网友:
还是换键盘吧,,改键盘上的按键,看着也不好看

网友:
改个开关进去

网友A:
有导电银漆没。有的话打开。看那个位置断了涂导电银漆就可以了

网友:
临时用的话改下开关   能发货就直接换键盘了

网友:
经常修 导电银胶+飞线

网友:
键盘便宜就不搞呗

网友:
改个小开关上去,临时用是可以的

网友:
改为开关。

网友:
改个开关就是了

网友:
修是可以的,就是这种壳键一体拆装麻烦,键盘拆下还要分解键盘,工作量太大。建议先临时改个开关,年后再给用户换键盘就是了。

网友:
把橡胶帽抠掉,挑开薄膜 露出灰色的上下涂层 哪个断的用漆包线飞线补哪个 最好焊接一段0.07mm银线 胶水固定 再涂银漆

网友:
最好换键盘,听一下客户的意见吧!

网友:
直接改,听说铅笔涂一下也可以?

网友:
宏基的品控我最服

网友:
飞线接个小微动开关就可以了  前提是其它键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其它键也有坏的那就拔掉键盘排线只外接一个开关吧  让用户使用USB键盘

网友:
可以把开关脚找到,接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导电银漆没。有的话打开。看那个位置断了涂导电银漆就可以了

好像用软铅笔涂涂涂涂就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用软铅笔涂涂涂涂就会好

长见识,真的吗?有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