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CPU底座更换有触点不连锡求助

楼主(2022-01-28):
求助各位大佬CPU底座更换 总是中部的锡点连补上,换了两个座子了还是这样很崩溃

网友A:
锡球太大,位置没放正。座子下沉后要做归位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球太大,位置没放正。座子下沉后要做归位动作。

底座的自带的植株,怀疑主板凹陷 或温度不均引起的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BGA呀,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网友C:
主板CPU位置总是有一定的凹陷的,因为CPU散热器,你要做的是看一下座子是不是和原装的一样,原装的一般是:针脚旁边的塑料和边沿几乎是平的, 而淘宝的假货(100%都是)是;塑料比边沿矮了0.3mm, 只有用电磨打掉了

网友:
怀疑陶宝的CPU座子质量不如原装的,质量不行导致的吧?

网友D:
焊接时在中间放个硬币圧着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BGA呀,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三温区的,预热好点应该会变形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CPU位置总是有一定的凹陷的,因为CPU散热器,你要做的是看一下座子是不是和原装的一样,原装的一般是:针脚旁边的塑料和边沿几乎是平的, 而淘宝的假货(100%都是)是;塑料比边沿矮了0.3mm, 只有用电磨打掉了

还有这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接时在中间放个硬币圧着看看。

这个我试过,主板是加热过程如果避免他凹陷,我试着下风口螺丝顶住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BGA呀,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三温区两风嘴,预热是陶瓷加热

网友:
和原装的对比下边塑料确实高了一点点,镊子指的地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主板CPU位置总是有一定的凹陷的,因为CPU散热器,你要做的是看一下座子是不是和原装的一样,原装的一般是:针脚旁边的塑料和边沿几乎是平的, 而淘宝的假货(100%都是)是;塑料比边沿矮了0.3mm, 只有用电磨打掉了

大佬这个才是正确的回答,给大佬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CPU位置总是有一定的凹陷的,因为CPU散热器,你要做的是看一下座子是不是和原装的一样,原装的一般是:针脚旁边的塑料和边沿几乎是平的, 而淘宝的假货(100%都是)是;塑料比边沿矮了0.3mm, 只有用电磨打掉了

谢谢大佬相助

网友F:
拖的太干净了,用有鉛的用烙铁拖一遍,保证每个焊点上到锡,拖不动用风枪加烙铁,拖的差不多就可以了,不用吸锡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拖的太干净了,用有鉛的用烙铁拖一遍,保证每个焊点上到锡,拖不动用风枪加烙铁,拖的差不多就可以了,不用吸锡带

这个都试过,主要是主板会凹陷,针座锡球太低就接触不到焊盘,富士康的1151针座不建议使用,锡球位置太低

网友:
testpoint 说得对!

网友:
高手在民间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这个才是正确的回答,给大佬点赞

学习了,谢谢分享。。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CPU位置总是有一定的凹陷的,因为CPU散热器,你要做的是看一下座子是不是和原装的一样,原装的一般是:针脚旁边的塑料和边沿几乎是平的, 而淘宝的假货(100%都是)是;塑料比边沿矮了0.3mm, 只有用电磨打掉了

感谢大佬,很有帮助,感谢

网友G:
实在看不下去了,都是不是修主板的,连底座分为大锡球和小锡球都没搞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三温区的,预热好点应该会变形小点

你的曲线能发我一份吗?

网友:
其他主板上拆一个直球就可以了

网友H:
先烤板,把板层水份烤干,然后用有铅锡拖平就行,不要用吸锡带,焊接时刷多点焊油,座子对齐,我都是这么操作的 成功率98以上,迅维280T三温区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I:
跟座子无关,焊接技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实在看不下去了,都是不是修主板的,连底座分为大锡球和小锡球都没搞懂!

大锡球对于大板不好控制,锡球位置确实有点低,1151建议买小锡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跟座子无关,焊接技术问题

大佬提点一下,大锡球的,大板如何焊的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烤板,把板层水份烤干,然后用有铅锡拖平就行,不要用吸锡带,焊接时刷多点焊油,座子对齐,我都是这么操作的 成功率98以上,迅维280T三温区

烤板多久,温度多少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的曲线能发我一份吗?

60 3.00 60秒 160 3.0 40  190 3.00 40. 220 3.00 40 245 3.00 40 260 3.00 40

网友:
设备发来看看,虽然我不是搞维修的,我想买一个放家里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60 3.00 60秒 160 3.0 40  190 3.00 40. 220 3.00 40 245 3.00 40 260 3.00 40

大佬,你这个是无铅的还是有铅的?是干CPU的还是干南桥或者显卡的?

网友J:
主板上的锡球不要拖干净,用个小平面硬板包个细砂纸轻轻打磨到一个高度上,这样就是融合后的锡球大小可能不同,但是肯定不会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主板上的锡球不要拖干净,用个小平面硬板包个细砂纸轻轻打磨到一个高度上,这样就是融合后的锡球大小可能不同,但是肯定不会空焊

打磨焊盘吗,这个还能这么搞大神

网友:
换这个座子最难搞的了,面积太大,加热时加热中心的主板凹下去了,用有铅的低温可能比较好搞。要么就用工厂的回流焊

网友:
周围凸出的塑料,打磨掉

网友:
换U座子风险太大,我一般直接植U座针即可完美修复。放

网友(2022-05-18):
引用 网友E:
大佬这个才是正确的回答,给大佬点赞

我已经换几十个座子了,其实不是座子问题,技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这个才是正确的回答,给大佬点赞

现在已经百分之九十成功率,不是座子问题,是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