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550ti花屏

楼主(2022-01-28):
影驰gtx550ti1gd5刚收来不开机,然后发现烧了两个耦合电容,上机测试开机不亮屏,在拆下查电压发现显存电压0.12v,无图纸只能手工查找,rt8120a芯片各引脚电压正常,查看芯片引脚图第4脚连接显存下mos管,测量是开路,一路查找在rt8120a旁边发现一个0欧电阻开路换上好的电阻,上机测试ok亮屏了,路鲁大师花屏

测试B1显存报错,好吧拆下来加焊显存,重新测试显存pass在上机鲁大师测试闪屏加花屏

鲁大师测试过程中发现核心电压不稳定,核心一会儿0.96v一会儿1.12v,显存1.41v——1.56v,后面还换三个铝电容,不知花屏原因是不是电压引起的。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查供电端反馈分压电阻或滤波电容

网友:
个人任务是显存问题,跑完甜甜圈可以用手摸下显存,估计温度太高导致的花屏。也可以用mods跑93还是92项测试

网友:
mosd是什么软件?哪里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供电端反馈分压电阻或滤波电容

没有图纸,我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