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460 2g ncp81022芯片

楼主(2022-01-28):
En有2v vcc有5v  nvddnb有0.9v  fbnb 有1.3v  vdd为芯片供电它却为零这是咋了?显存有1.3v可是测量显存却没有电压这是咋了有老师傅知道的嘛

网友A:
是不是显存有短路连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存有短路连锡了?

没有取下过显存只是加焊过

网友:
vcc才是给芯片供电的吧,vdd是给别的芯片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