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次给朋友H81焊了个USB

楼主(2022-01-28):
自从上次给朋友H81焊了个USB插口  朋友又送来一个远古电脑主板P43C-A7  不显示  大佬们给点思路  看看能不能抢救下   纯个人爱好

网友A:
按不显示的维修思路,先代换板件试下,然后如果修主板,要知道时序和点位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不显示的维修思路,先代换板件试下,然后如果修主板,要知道时序和点位才行

内存金手指橡皮都要插破皮了  电源用我自己电脑航嘉的也不行   电池也给断电了  显卡也换了远古亮机神卡  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