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路由设备访问二级路由下的设备

楼主(2022-01-29):
在家闲着无事,想用电视盒子观看电脑里面的电影电视剧什么的,毕竟大屏看得劲!
首先把电脑的IP固定一下,再把共享文件相关权限开启,最后把文件共享了。电脑上设置就完成了。
然后进入二级路由将上网方式改为静态IP再开启DMZ功能,输入电脑的IP即可(我用的华为路由直接选电脑名字即可)
最后在小米盒子上输入二级路由WANIP就可以看到电脑共享的电影等文件

网友:
电脑里搞点种子 那不是好爽哈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一个好的思路

网友A:
之前遇到单位不同网段想共享同一台打印机,有遇到的哥们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单位不同网段想共享同一台打印机,有遇到的哥们可以试试。

谢谢,正需要这样的。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可以直接把打印机地址填进去吗?

网友:
这个没有接触过,耳目一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可以直接把打印机地址填进去吗?

应该是可以,有机会可以试试

网友:
DMZ是什么作用 内部使用也需要吗

网友C:
也可以用二级路由映射电脑IP,如果多台电脑可以加端口,和映射出外网的思路是一样的。其实二级路由还是把DHCP关掉最好,具体方法是直接关掉二级路由的DHCP,让上一级路由分配IP,把入线接在LAN口,WAN口不接线,这样就相当于二级路由作为交换机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用二级路由映射电脑IP,如果多台电脑可以加端口,和映射出外网的思路是一样的。其实二级路由还是把DHCP关掉最好,具体方法是直接关掉二级路由的DHCP,让上一级路由分配IP,把入线接在LAN口,WAN口不接线,这样就相当于二级路由作为交换机使用。

你说的也对,但是如果二级路由恢复出厂,就有可能造成ip分配冲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也对,但是如果二级路由恢复出厂,就有可能造成ip分配冲突。

重置就没得说了,这样说法的话,重置后你这个DMZ主机一样行不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置就没得说了,这样说法的话,重置后你这个DMZ主机一样行不通呀

你说的对

网友:
相当于打开了wan访问lan的权限

网友:
学到了,单位里经常跨网段访问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