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掉芯片都是怎么去补的

楼主(2022-01-29):
哪个大哥有这个卡这里掉了一个芯片型号华硕1050 2G

网友A:
圈圈里是两个滤波电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圈圈里是两个滤波电容吧?

左边应该是原本没有的 右边肯定有不太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应该是原本没有的 右边肯定有不太像电容

那你看像啥就是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圈圈里是两个滤波电容吧?

嘘~无语不~?

网友:
pgce*是gpu供电滤波电容power GPU ce*,你猜pmce会不会是显存滤波电容power memory ce1

网友:
后续打了一下一遍对地  肯定是电容补了一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