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不显示,求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2022-01-29):
手上有联想G475AX电脑,故障:已有很久没有用了,取下内存条开机会发出检测内存报警声;插上内存条再开机,无任何报警声,但风扇转一会就自动停了,然后又自动转,一直重复这个过程,屏无反应。现已把电池换新了,问题依然存在,请求各位老师指点,再此谢过了

网友A:
主板问题必需专业维修人员才能解决,不要指望问一下自己就可搞定,需要系统知识,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问题必需专业维修人员才能解决,不要指望问一下自己就可搞定,需要系统知识,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明白的。

这位老师很保守啊!不问不学怎么知道呢?

网友B:
换条内存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条内存试一下

已换过几条了的,故意依然存在!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感谢指点,已刷过Bios,故意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