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4200不过保护隔离,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22-01-30):
X409f版,bq24780s充电芯片,vcc 19v  线性5.95v acdet  2.65v 都正常,acdrv无电压,acok无电压,第一个隔离管都不过,但acn  acp脚有3.2v 这个电压应该不正常,拆掉第二个管,检流电阻,can acp 一个1.9v 一个2.6v这二个电压是充电芯片出来的,正常吧,手头没这个芯片,买也得年后了,请教一下can acp这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
这个板子充电的上管爱穿,换一个烧一个。。

网友:
bq24780s这个芯片保护隔离故障率不算少了,发芯片换吧。

网友:
先检查隔离管是否正常 保险丝是否正常 接头

网友:
其实想知道can acp那电压正常不,没连什么东西了,就从27480s里面出来

网友:
赞个 赞个赞个 赞个赞个 赞个

网友:
芯片和管子最好一起换

网友:
芯片和二个隔离管都换了,还一样

网友:
把那个ACN和ACP中间的检流电阻换了看看。

网友:
按芯片定义测量

网友:
用电池能开机主要电路都是好的,问题锁定保护管、隔离管、充电芯片、检流电阻

网友:
看图充电芯片发出二十几伏才能导通

网友A:
acdrv应该是要收到ec发过来的en之后才产生的吧

网友:
不正常吧,按照正常流程19v应该经过体二极管流向这两个脚,理论应该是19v,acdet也是由19v分压得来,估计是隔离管和线路上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drv应该是要收到ec发过来的en之后才产生的吧

确定要吗?修过一些板子EC坏了。保护隔离好像也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定要吗?修过一些板子EC坏了。保护隔离好像也过了?

一般充电IC要检测到ACOK高电平发给EC,EC才会控制产生ACDRV的,先把ACOK修出来吧  这个必需的一个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充电IC要检测到ACOK高电平发给EC,EC才会控制产生ACDRV的,先把ACOK修出来吧  这个必需的一个条件

谢谢!年后上班试下。。ACOK是上拉线性通过电阻上拉的,电阻一般有5。95V另一头没有,不知道是ACOK内部拉低还是电阻坏的。。。。。只是之前远程上课 我记得是 先有ACDRV 产生公共点才会有 ACOK 出来,所以一直没管ACOK这边的事,想先把ACDRV修出来再说

网友:
把ACOK 与线性上拉的1个100K阻换了后   ACDRV就有输出了,看了远程59期的一个课程,是确实先要要ACOK才有ACDRV输出。现在电脑可以适配器开机,但又来了2个疑问,一个是ACOK 好像只有0。45V 但电脑正常,但用适配器开机不插电池进系统 ,系统显示电池255%,点开显示100%,实际没插电池,不过插上电池后是正常显示的,先用下看看稳定不

网友(2022-03-03):
只使用了半天,外接又没有了.这次又换了一个100K电阻(太小怕没焊好),一端5.75V 一端0V ,第一个管都不过,ACOK没有电压,ACDRV 0V,  然后用示波器测了一下ACOK,有5V输出,但400US,又没有了,不用使用单次, 5V方波,属一闪一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