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9双路cpu主板不显示

楼主(2022-01-30):
大家春节快乐。某不知名品牌X99双路cpu主板,型号ZX-DU99D4_V1.11。按开机能听到滴的一声开机声音,小键盘灯按着也能开关,就是不显示,换了显卡也不行,有没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网友A:
你给的条件太少,建议先刷BIOS。

网友B:
显示器线没接好,或者设置不正确也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给的条件太少,建议先刷BIOS。

按小键盘灯能亮说明已经开机了,就是不出显示信号,这主板找不到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线没接好,或者设置不正确也有可能的。

显卡,线,显示器确定都是好的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寨板挑显卡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先想办法搞到bios刷一下。另外还可以测量一下pcie各个电压是否正常,各个信号线对地阻值是否一致!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好换显卡试一试

网友:
显卡接口好的吗?

网友:
如果键盘灯有亮 就是山寨版挑显卡 七彩虹兼容性比影驰好

网友:
能不能旁边接口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建议查一下pcie插槽关键测试点

网友:
依然建议换一个显卡试试

网友:
金牌东东容易出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