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MIIX-700-12DISK BIOS

楼主(2022-01-30):
求MIIX-700-12DISK BIOS

网友(2024-04-01):
看不懂但我大受启发

网友(2024-06-13):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ideapad MIIX700-12ISK 板号NM-A641 REV1.0。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00开机没反应不能触发,拆机测公共点电压8.98V没有是由BQ24770提供:
BQ24770  1脚‘2脚ACN/ACP 隔离电压反馈左右入:0V(正常19V)
BQ24770  3脚CMSRC  隔离场管S脚:0V(正常19V)
BQ24770  4脚ACDRV  隔离场管G脚:0V(正常 24V)
BQ24770  5脚ACOK  交流电源好:0V(正常 3.3V)
BQ24770   6脚ACDET 适配器电压检测:0V(正常2.6V)
BQ24770  15脚BATPRES#电池插入检测:插电池0.33V,不插电池3.3V
BQ24770  18脚BATDRV#电池放电场管G脚:充电 0.22V, 充满9.02V,放电0.22V
BQ24770  19脚’20脚SRN/SRP公共点B+左右反馈入:用适配器8.98V 用电池7.8V
BQ24770  21脚‘24脚ILIM/REGN 输入电流控制、芯片自供电:0.57V/5.32V
BQ24770  23脚LODRV 公共点下管G脚:充电2.73V,放电0V
BQ24770  25脚BTST 自举升压:用适配器15V,用电池 8V
BQ24770  26脚HIDRV 公共点上管G脚:充电9.74V,放电8.13V
BQ24770  28脚VCC供电:0V(正常19V)

分析:BQ24770  28脚VCC供电:0V不正常,参考联想Lenovo Yoga 700-14ISK BYG43 板号:NM-A601_r1.0电路图BQ24770RU IT8396VG  ncp81206mn.PDF电路图是由PQ106N沟,PQ107N沟,PQ109 印丝K27小六脚复合场管。
PQ106,PQ107 G脚:19V(正常电压17V)
PQ109 2脚 USB_ID 供电检测:3.3V
PQ109 6脚 ADIN GATE 电源供电N沟场管G脚控制:0V
分析:PQ109 2脚 USB_ID 供电检测:3.3V PQ109 6脚 ADIN GATE 电源供电N沟场管G脚控制:0V已经正常,但是PQ106,PQ107没有工作拆出来测量发现PQ106损坏,其在主板上真实料件是AON2409 30V -8A换上全新一个,插电0.007,开机0.256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 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