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F REV:1.01不触发

楼主(2022-01-30):
VPP2.5V正常,开关针3.3V正常,短接也有跳变,下一步查哪里呢?

网友:
pwetbn有跳变没,有就插桥没有插ec

网友:
不触发和内存供电无关

网友:
南桥条件打一圈,有就三斧来一斧。

网友:
先查RSMRST#   没有往前推,有的话再查EC有没有收到SUSC#  SUSB#

网友:
芯片坏,这板开机信号由芯片发出

网友A:
按照时序走就是了,

网友:
按点位图看ec上面rtc部分的电路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时序走就是了,

110主板是先出内存1.2再出2.5最后出cpu电压吗

网友:
华硕没原理图,不好搞

网友:
楼主修好后,经验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