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时钟信号

楼主(2022-01-30):
小的我刚学习,请教大神,我一H61主板上真内存和cpu假负载测PCI-E的 A13.14脚有电压没复合,我上真cpu后有复位了,PCI-E的 A13脚有电压A14脚就没电压了正常吗?这个时钟信号都是两个脚的一起发送是吗?这是昂达的练手板,难弄没图没点位,开始有个1.8V的电压死不出换了芯片和基准的两个分压电阻12k.10k就正常了,但后面我测试不小心把内存主供电芯片表笔搞短路了坏了,我就用稳压电源直接供也正常了,但这板也是不跑码的。主要是为了练手怎知这么多问题。

网友:
一样的新手正好交流,练手找有图纸的比较好,没图纸跑下各个电路看电压正常不,主板设计了各种保护电路,坏的位置在时序里越早,故障处理起来越简单,到了插不插cpu一样的状况就要脑洞大开了。

网友:
时钟复位一个也不能少,不然怎么工作呢?

网友:
修h61不用上假负载

网友:
新手要按时序来,先内存供电

网友:
先搞供电再测信号

网友:
没电就没有动力

网友:
不错,先收藏,等下次有用再来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