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序图怎么看呢?

楼主(2022-01-30):
关于h110时序,书上就一张图,看不懂
求大师指点,顺便问一下,这个1504是不是只要有供电就会出上下管控制电压?不需要en什么的吗?

网友:
传不了付件

网友:
难学还不挣钱,不如学笔记本还好点

网友:
应该是内部直接开启了

网友:
是的  一般7脚是EN  这里悬空不用

网友A:
ocs脚位是啥,这种一般都是7脚开启的吧

网友:
学习了,开启脚位没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ocs脚位是啥,这种一般都是7脚开启的吧

ocset,极限电流设定吧

网友:
7角基准电压。

网友:
来报个远程班。饼哥亲自传授。有事问群。比这里提问解答详细。

网友:
这是什么书

网友:
这还是第一次见。长见识。

网友:
那不打叉了吗所以该脚不用

网友:
主板维修不是事第二版

网友:
书是死的,人是或的,一般以前的芯片都是看1.5.7脚,现在的芯片不好说。还是先查芯片pdf再说。

网友:
7脚基准,6反馈。

网友:
我想是7脚作为基准,默认开启使能,芯片全靠6脚反馈.

网友:
以0.6电压参考。

网友B:
这个有VCC就工作了,看看反馈端,开启信号没有采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VCC就工作了,看看反馈端,开启信号没有采用!

感谢,这个是h110,故障是cpu不工作,测无vcore,无内存1.2 0.6 2.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这个是h110,故障是cpu不工作,测无vcore,无内存1.2 0.6 2.5。

这应该先考虑内存的1.2,如果没有CPU等都不干活吧

网友:
此帖重点是最后那张时序图,怎么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