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惊讶开机!Win10核显吃到4G了这个是怎么算的!

楼主(2022-01-31):
插了8G,显示核显能用4G! 那么如果我插32G 会不会 核显能用16G! 那么 m。2 加双通道! 那不是 cad ps 英雄联盟 , 闭着眼睛随便玩!我有个16G的懒得插了! 大家的核显最多能吃多少  看过没! 今天吓一跳!开机直接来个4G可用显存!6666不66666,

网友:
我来宣布答案!答案是永远取内存的一半值!  64G显存和128G  比你们显卡的显存都大!  居然还有兄弟敢说玩游戏不行?现在不行还是以后不行?敢问谁是大后期?
发现个问题,win10 是不是打压机械硬盘! 为啥同为esd文件 在win10系统拷贝会出现下降的状态!1709 和1809倒是不会降很多! 20H1,20H2莫名的把我1T机械降成哈士奇了!我一脸蒙B!  对机械硬盘太不友好了!  不信你拷贝几个大文件试试?

网友:
win7 132M每秒 对战 win10的 10m-23M 每秒! 你当个人吧win10!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网友:
win10和win7各有优缺  办公首选win7  功能也够全  对老硬件一视同仁    游戏首选win10   对新硬件有加成   尤其是显卡和显存    核显配4代高频内存3200的频率  还要啥普通卡   不是牛逼卡不用上   腾讯全家桶随便玩

网友:
索性把其他版本也装一遍!!! 这个是win8的载图!win10已经无法摘掉这个黑帽了!win10模式下的机械硬盘不但性能减半!也是备受打压!别BB了!断网模式下,复制压缩文件, 绝对的公平!有时候还会出现10M的!传输极端不稳定!

网友A:
BUGwin10不是浪得虚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Gwin10不是浪得虚名的。

装个win10 刚好我有个10G不要!直接剪切桌面,准备重装,结果发现这速度不对劲呀!跳的很厉害!固态还没测试!估计也会降点,或者跳动!只是固态速度几百M 那些逗B感觉不出来罢了! 机械就60--100M,降个50-70还玩蛇皮!这是致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Gwin10不是浪得虚名的。

win10 如果我复制别的东西 他会合并一起的!win7才分开的!明显我就复制一个3G的!如果我复制别的他会显示在上表格里的!结果废物的我看不下去了!

网友:
可以可以,过来看看

网友B:
核显分配的显存可以在bios里面改的

网友C:
因为你买到了叠瓦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买到了叠瓦盘

就算叠瓦盘!win7  win8印象很小!很平稳!你看win10个股票一样的下跌!这明显是个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显分配的显存可以在bios里面改的

bios最多调1-2g!我试过!没法8g和64g128g显存!主板做不到的!

网友D:
你没测试1909,试试拷贝速度

网友E:
下一步打算用1809或者1909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一步打算用1809或者1909了

1509   1709  1809 全部阵亡!会比20h28好那么一丢丢

网友:
还有些顽固的帝国叛逆分子还在抵抗! 不会看绿色的波动图吗?    直线下跌看不到?废话不多说! 这是win11 的版本!我用的最快的win11了!测试大失所望,简直就是win10 1809 和去1909 的翻版!会比20H1 20H2这种坑货好点! 怕大家眼盲所以多复制了几个文件! 机械硬盘 win7 和win8的直线大家也是看的到的,这就是稳定性,这就是现实! win10和win11 一律按 加 固态 和加 M。2处理上断头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测试1909,试试拷贝速度

哈哈! win10 确实 低版本马马虎虎级别!看看我发的win11的!我还多拷贝rar的文件,和你的1909差不多!复制版本,我总算明白了!

网友:
你这是叠瓦盘!  你只看win10尾速 怎么 不看win7 尾速呢?  立马安排!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就按最低的尾巴尾巴,跌到低谷的速度来比!我还得瑟的使用了叠瓦盘! 4T的!我膨胀了!我飞起来了!哪怕使用叠瓦盘 额那有怎样?很受影响吗?这是影响的理由吗?

网友F:
显存大小不重要,频率位宽才是重点,核显可以在bios里设置共享大小

网友G:
机械盘都是这样,如果能用阵列就不错。最近一次6盘位测试文件复制基本都是700-800M/s,全是500G的老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机械盘都是这样,如果能用阵列就不错。最近一次6盘位测试文件复制基本都是700-800M/s,全是500G的老盘

都一样!那我500g和你换一T的吧!反正都一样的都是久的!本身的性质他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存大小不重要,频率位宽才是重点,核显可以在bios里设置共享大小

先不喷哪个大傻教你的! 我先不否认!先问你个问题!就依你主板可以调!但是有没有上限! 就算没上限!那么它稳定不?会不会导致电脑卡!硬件去干别人软件干的活!先不说它越界了问题!哪怕你主板调16G!系统它不爽呀!硬是给你2G那又咋的?问你下?软件打开一直吃不到显卡有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存大小不重要,频率位宽才是重点,核显可以在bios里设置共享大小

还有一句话别光顾打字!主板能调配比! 你们倒是发图呀!不要求你百分90!百分80不过分吧?16G! 你只要能发出来14G图! 12G也行!显卡测试软件要吃到足量的显存再说也不迟!我可没绑住你们的双手不让你们发图呀!

网友H:
可以在主板里面限制占用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在主板里面限制占用那么多

在xp win7载图!我还说我有一千亿呢!: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在主板里面限制占用那么多

xp 和win7的16g先载图先!不会没手没脚吧?

网友:
4400都有2G了    你这个没什么啊

网友:
这个都不是影响。时间很多。

网友(2022-03-07):
主板上应该可以调核显大小的吧,核显内存太大了,作用不大吧一般

网友(2022-04-20):
BIOS里面不是可以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