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npn管阻值有点反常,老师傅进

楼主(2022-01-31):
请各位大佬判断一下,这个npn阻值正常吗?b-e二极管阻值1100多,b-c二极管阻值600多

网友:
是场管,你那个标法是三极管

网友:
场管标法是: G极 S极 D极

网友:
怀疑就换一个,何必纠结

网友:
现在搞明白了。 此贴片上面写着a7。经过老师傅的指导,确定是一个二极管。三个脚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