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80不充电

楼主(2022-02-01):
测量 充电状态 值:
1.  19.1V
2.  19.1V
3.  19.1V
4.  25.3V
5.  3.19V
6.  4.39V
7.  0.03V
8.  0.07V
9.  0V
10.  0V
11. 3.26V
12.  3.26V
13.  0.52V
14.  0.56V
15.  0.3V
16.  1.34V
17.  7.56V
18.  7.55V
19.  7.56V
20.  7.56V
21.  1.34V
22.  0V
23.  0.08V
24.  6.02V
25.  8.85V
26.  8.46V
27.  7.56V
28.  16.03V

哪位能否指导一下,是芯片坏了,还是线路有问题!?

网友A:
换个芯片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芯片不就知道了么

这个时候,一时搞不到芯片,只能先从线路下手。

网友:
换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时候,一时搞不到芯片,只能先从线路下手。

料板都没有么,这个充电芯片很多版子上都有啊。

网友:
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能把所有脚位都测量一遍,厉害了

网友:
最好是查一查充电原理才行

网友:
这个一般都有充电MOS的吧,直接量看看19转24有没有?

网友:
11脚和12脚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要看芯片定义

网友:
有图纸没 发个这部分的图纸

网友:
一般测vcc acdet  acok

网友:
ACDRET 4.39V 你查查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ACDET电压高了 换一对分压电阻

网友:
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对比图,6脚不正常,正常是2.5上下ACDET是电压检测脚

网友:
感谢各位回复。已放弃了,被客户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