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e8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2-01):
P55主板准备练手,pci有复位,E8前面的代码是C1,应该不是卡内存,刷了bios,换了cpu,就是跑到e8,就关机了。就是想问问各位大佬你们的时钟信号咋测的呀,跑时钟电路那里面测试吗?

网友:
别纠结那么多,cpu换了在换个桥喽。不好抬走下一块

网友A:
测量各大住供电有没有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各大住供电有没有再说

各路供电都正常才能出PCI 复位啊,还能跑码时钟也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各路供电都正常才能出PCI 复位啊,还能跑码时钟也正常

刷BIOS啊,上小喇叭看看有没有报警

网友:
注意内存的安装顺序,尤其是上四核CPU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啊,上小喇叭看看有没有报警

我描述里面没有说已经刷完了吗

网友:
我描述里面没有说已经刷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