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0不装核心显存电压异常

楼主(2022-02-02):
3080公版板底在不装核心显存的情况下
三个由up9511r 输出的电压高达4.7v
Fbvdd nvvdd msvdd 全都是4.7
现查到vref高达4.7v refin也是4.7
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
核心拆了可以出电压,显卡拆了是不出的,特别是核心电压。

网友:
全都4.7v了,哪有这样的呢?

网友A:
别的拆核心的板卡是4.7吗?手头没有3080的图,看的3090的参考的。

没核心因为各路9512通讯的i2c也没有信号,gpu那边的电压反馈信号也没东西,会不会是这种情况下9512控制的pwm出去表现就是4.7?

按理说这些信号都没有不应该关断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的拆核心的板卡是4.7吗?手头没有3080的图,看的3090的参考的。

没核心因为各路9512通讯的i2c也没有信号,gpu那边的电压反馈信号也没东西,会不会是这种情况下9512控制的pwm出去表现就是4.7?

按理说这些信号都没有不应该关断吗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料板的的问题,三张都一样,显存供电的i2c总线都没接高达2.7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料板的的问题,三张都一样,显存供电的i2c总线都没接高达2.7v.

你把远端反馈飞线回电源主控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远端反馈飞线回电源主控看看?

牛啊,大佬,跑了下线,反馈真的进了核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牛啊,大佬,跑了下线,反馈真的进了核心。

反馈就是这么回事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馈就是这么回事噻

只有3080以上这样搞了 我取过很多核心 核心电压都正常的,980ti 1070 1080 30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3080以上这样搞了 我取过很多核心 核心电压都正常的,980ti 1070 1080 3060.

学习了
AMD更懵,还要看他主控里程序怎么写的

网友C:
10元人民币买两粒电源主控芯片OK,内存与显存主控全换,搞定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D:
其实很简单,修主板显卡电源要考虑一个问题:受控,显存和核心的供电电压都是又各自的电源ic产生,但是每个电源IC都有ref in,reference input,意为反馈(信号)输入,输出电压反馈,输出电流反馈,还有决定PWM信号(脉宽脉幅)的输入信号端,这几个信号一起决定输出电压的大小,楼主所说的所有反馈端都是4.7V我觉得这个在拆掉核心以后出线这个情况很正常,因为GPU取下后相当于电源IC的ref in端开路了,很多芯片因为芯片内部电路设计不同,可能会在端口上设置有上拉电阻之类的元件,在开路时就会有虚电压从而导致有4.7V电压输出,而GPU和显存电压都是可以通过软件或者改bios调整的,而且是通过GPU来调整的显存电压,既然是这样,而且你把GPU空置了,当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你把芯片搬空了只剩电源和杂件,这么做是为了学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元人民币买两粒电源主控芯片OK,内存与显存主控全换,搞定

你在说什么?什么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把芯片搬空了只剩电源和杂件,这么做是为了学习吗

为了搬板做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很简单,修主板显卡电源要考虑一个问题:受控,显存和核心的供电电压都是又各自的电源ic产生,但是每个电源IC都有ref in,reference input,意为反馈(信号)输入,输出电压反馈,输出电流反馈,还有决定PWM信号(脉宽脉幅)的输入信号端,这几个信号一起决定输出电压的大小,楼主所说的所有反馈端都是4.7V我觉得这个在拆掉核心以后出线这个情况很正常,因为GPU取下后相当于电源IC的ref in端开路了,很多芯片因为芯片内部电路设计不同,可能会在端口上设置有上拉电阻之类的元件,在开路时就会有虚电压从而导致有4.7V电压输出,而GPU和显存电压都是可以通过软件或者改bios调整的,而且是通过GPU来调整的显存电压,既然是这样,而且你把GPU空置了,当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这个翻译不对啊,refin是参考电压输入,feedback才是反馈电压。FB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搬板做准备。

怎么这么多板子都需要搬板啊,核心都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