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x470d掉件求助

楼主(2022-02-02):
前两天接到一个二修rx470d,客户直接拿卡过来修的,有两个显存被上家拆下来了,关键有几个电阻不见了,有没有哪位大佬在修的,帮忙量一下电阻是多大的,图片是借的手机拍不清,我手里这个黄圈内电阻都没了

网友:
图片至少把位号拍清楚吧

R1111 R1112是10k,R1112 R1114就是空的

如果不是这几个位号那我看不清

这个就是去电源主控的i2c的时钟和数据,问题应该不在这里

网友:
可能本来就是空的,一般的情况,没人动电阻

网友A:
麻烦大师帮我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掉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大师帮我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掉件的

我手头没有一样的卡,是看论坛上原理图的,大多数件的位号都是和原理图一致的,你看一下电路就知道是不是掉的。

这种焊盘饱满带锡的一般不会是掉件,掉件的焊盘要不带原件的引脚,要不锡不饱满,要不就是拖平了的。

网友:
原理图哪里有,我找了半天没找到:liuhan:

网友:
这里应该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显卡 看到像山寨的

网友:
这还能救活的话真厉害

网友:
再找一块470啊

网友:
不是山寨卡,显存掉了几个点,好补,过两天显存到了再补就行了

网友:
看图好像本来就是空的

网友:
你对比其他显存 位置 电阻大小一样的

网友:
掉件已补好,显存已装上,开机花屏,扫显存过程中黑屏,无GPU核心供电了:liu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