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0上管击穿维修,少一路供电能开机吗?

楼主(2022-02-02):
收来一张1070,影驰骨灰大将,一手未维修,描述不亮机,因为看到轻微鼓包,于是未上机验证是否黑屏不亮机,而是直接拆下上管,测量发现DS两端正反二级体值全是0,于是判定这管子坏了。现在某宝定芯片要7天节后发货,那我能否不用这一路供电?现在只拆了上管,如果我不用这一路供电,那需不需要拆掉下管?需不需要拆掉供电小ic??我想上机先点亮看看

网友A:
既然知道上管都击穿了,那击穿后会发生什么?+12V的电流直接不就进核心显存了?那显存供电对地值测了没?排除显存和核心损坏了没?

贴里没看见对核心和显存的判断,就想着补管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知道上管都击穿了,那击穿后会发生什么?+12V的电流直接不就进核心显存了?那显存供电对地值测了没?排 ...

测了,没说清楚,对不起。核心对地阻值0.8欧姆,显存对地0.3欧姆,感觉不妙,所以迫切想上机试试

网友C:
千万不要随意上机,用二极管档测试,红笔接地黑笔测,排除所以短路的管子,另外核心gpu,显存电容2端阻值都非常低的不为零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了,没说清楚,对不起。核心对地阻值0.8欧姆,显存对地0.3欧姆,感觉不妙,所以迫切想上机试试

显存对地0.3欧,你就是修好供电,供电也会过流保护的。烧机电源先看看能不能烧出是显存短还是核心短吧。

另:请问仁兄是不是浙江宁波人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对地0.3欧,你就是修好供电,供电也会过流保护的。烧机电源先看看能不能烧出是显存短还是核心短吧。
...

是的!这卡闲鱼上收的,是您卖过的吗?那也太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卡闲鱼上收的,是您卖过的吗?那也太巧了

这卡不是我卖的,只是在闲鱼上好象见过有人卖,我只是迟疑了没下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卡不是我卖的,只是在闲鱼上好象见过有人卖,我只是迟疑了没下手而已。

我是宁波的,卖卡的是衡水的,衡水的一个卡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要随意上机,用二极管档测试,红笔接地黑笔测,排除所以短路的管子,另外核心gpu,显存电容2端阻值都 ...

核心750毫欧应该正常的,显存300毫欧应该是太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对地0.3欧,你就是修好供电,供电也会过流保护的。烧机电源先看看能不能烧出是显存短还是核心短吧。
...

显存对地电压正常多少欧姆呢?40欧姆以上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存对地电压正常多少欧姆呢?40欧姆以上吧?

不好说,看显存类型,和显存核心老化程度,有的卡10欧内也能正常工作。但是一般来说是大过20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看显存类型,和显存核心老化程度,有的卡10欧内也能正常工作。但是一般来说是大过20欧的

我这0.3欧姆肯定是有问题的吧?这是我这辈子第二次修显卡,第一次修电路,准备买可调电源和热成像了

网友D:
不知你坏的那路管子是gpu供电的还是显存供电的 从你测量的显存阻值来看是肯定不对的所以不能上机通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0.3欧姆肯定是有问题的吧?这是我这辈子第二次修显卡,第一次修电路,准备买可调电源和热成像了

可调电源不贵,热成像大几千啊,你可真舍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知你坏的那路管子是gpu供电的还是显存供电的 从你测量的显存阻值来看是肯定不对的所以不能上机通电的

嗯嗯,显存阻值不对,不能上机。不然12v直接打过来了,或者哪里过流。我现在应该1.5v接在显存电感上烧鸡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不贵,热成像大几千啊,你可真舍得!

手摸摸得出来嘛?

网友:
大概率核心凉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不贵,热成像大几千啊,你可真舍得!

不一定要flir的啊,海康热成像千把块钱也能用,就是偶尔会干了短路元件的邻居(分辨率不够

网友:
显存对地0.3欧我觉得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显存阻值不对,不能上机。不然12v直接打过来了,或者哪里过流。我现在应该1.5v接在显存电感上烧鸡 ...

先从1v烧起电流不够了再慢慢加

网友:
那就闲鱼卖给赌狗

网友:
引用 网友B:
yysy,核心复位时钟啥的我都量了下,感觉核心没挂,挂了某几颗显存,然后我准备年后快递恢复了,买个可调 ...

我手里有一块肥猫的1070,赌狗发给我修,我到手一看,显存供电背面的12V滤波电容短了造成的烧板。

上家把PCB挖开不短了,但是上家忘了把复合管上管的G极给飞线连到8816A上(背面有个1R0的G极保险电阻),然后一通电,G极悬空当然造成+12V直接窜进来,结果就是卡到我手测量显存供电阻值只有2.9了。

把情况和赌狗客户说了下,这卡他直接就不修了,扔我当料板了。后来我不死心,把显存全拆了。发现八个显存坏了六个,只有两个显存阻值是正常的。

核心的阻值是正常的,反打二极体有90多。但是装上三片显存(两片原卡一片我自已的)跑MATS全部显存报错。集显进系统装驱动失败,不能识别显存品牌。

然后看到核心上家有加焊过,拆了重植,上机故障一样,至此,这卡真正变成料板。

还有一片技嘉980TI,PCB右下角的两相显存供电烧了一相(技嘉这卡通病),然后修好供电更换复合管,阻值什么都是正常的,两相PWM波形也正常。卡也能正常点亮不花屏,MATS也能跑,但是一打驱动就花屏。

118项,92项等MODS测试全部不能跑报错,最后淘宝上买了个好核心换上OK。。

大多数显存供电短路基本都是核心显存一套全部带走,几率高达90%+。。。但是也有例外。

有一片赌狗发来的技嘉1063双风扇小卡,那卡就是显存供电上管击穿了。拆了上管烧机发现有两片显存发烫,换了这两片显存阻值恢复正常,测了IC输出的PWM波形正常后补上上管,显卡正常亮机打驱动跑过所有测试。。

核心供电烧相一般来说大几率核心不会有问题,但也有例外。

同样还是这赌狗的,有一片七彩虹1070GAME,核心供电一相复合管击穿,导致该相+12V供电的1R0滤波电感都烧糊了,而且电感前面的PCB都烧了一片。

然后挖板,补绿油,换复合管,一切搞好后上电能亮机,能进系统能打驱动,但是跑甜甜圈有小方格,跑撸大师白屏灰屏黑屏。。并电容大法和降频都试过了,没啥用。表量核心阻值很小,接近0.3了,正常值在0.5~0.8。只能说这个核心被高压大电流损伤了。。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