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34CL2显示器故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2-02):
显示器以前能正常使用,放了好多年,刚翻出来通电会显示蓝屏白字的飞利浦开机界面,没几秒钟就黑屏了;再次关机开机,屏幕只会微弱地闪一下开机界面(黑瞳暗环境下才能看到),触摸键正常,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主板坏了么?

网友A:
估计背光损坏了, 找你附近的电脑维修店帮你修理下就可以了。

网友:
灯管坏了?

网友B:
有可能灯管,但主板受潮腐蚀概率更大,背光显示元件脚烂的可能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背光损坏了, 找你附近的电脑维修店帮你修理下就可以了。

某宝换主板能解决么?我不懂电路,不会查

网友:
我不懂电路啊,不知道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灯管,但主板受潮腐蚀概率更大,背光显示元件脚烂的可能大些。

哪个是背光元件?怎么查?换主板能解决吗?

网友B:
如果灯管坏了,换主板没用,如果背光一或显示电路故障,换主板可能会好,但也不一定,有些电路在显示器边条上,有些在主板上屏线接口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灯管坏了,换主板没用,如果背光一或显示电路故障,换主板可能会好,但也不一定,有些电路在显示器边条 ...

我拆开来看了,灯条在屏的右侧边边,有一条软排线接上去的,我有万用表,但不知道怎么测试灯条是否正常

网友B:
要真喜欢就系统学习下,不然基础太弱,一时也讲不明白啊,还是直接找专业维修处理一下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真喜欢就系统学习下,不然基础太弱,一时也讲不明白啊,还是直接找专业维修处理一下比较好。

在网上找了点资料和电路图,但不知道怎么测试好与坏

灯管电路图

灯管电路图

IC脚参数

IC脚参数

IC脚资料

IC脚资料

显示器主板1

显示器主板1

显示器主板2

显示器主板2

显示器主板3

显示器主板3

显示器接灯管处

显示器接灯管处

网友C:
不懂电路可以用排除法试试 也就是淘宝买来试试了!

网友D:
换了3389芯片,开机测试一切恢复正常,蓝屏白字LOGO,画面飘浮无信号提示,本以为问题解决了,断电装机。装好后再次试机,故障又出现,依然闪现一下后无背光,心态裂开;实在不想折腾,淘了一块主板更换,故障还是一样,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电路可以用排除法试试 也就是淘宝买来试试了!

瞎整了好些天,换了MP3389芯片,通电测试有图像有背光,本以为顺利修复,断电装机。装好后再次通电测试,居然又出现原来的故障,隐约能看到闪一下LOGO后无背光,心态爆炸,不想再折腾了,网上淘了块主板更换,故障依然没有排除,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想放弃。。

网友:
百思不得其解,主板商家说板是经过测试正常后发货的,用万用表测试芯片3389芯片26脚无电压输出,升压控制模块不起作用,本以为芯片因灯条故障起了芯片保护,但测试23脚OVP电压是0.2V,未达到启动保护状态的1.2V电压,投降了。

网友:
背光坏吧,换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3389芯片,开机测试一切恢复正常,蓝屏白字LOGO,画面飘浮无信号提示,本以为问题解决了,断电装机。装 ...

楼上早就有人说过了,是背光坏了。还瞎折腾。

网友(2022-03-09):
缺色是接口的问题啊,这还要讨论吗

网友:
估计背光损坏了

网友(2022-05-29):
确实是背光LED灯条坏了,换了就恢复正常

网友(2022-07-26):
找个背光灯条接上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背光灯条坏了应该。

网友:
应该是背光问题

网友(2022-10-01):
用通用升压板就可以测试是不是灯条坏。

网友(2022-12-12):
背光坏了吧直接改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