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Q 笔记本开机到LOGO就停了,……不知这是什么情....

楼主(2022-02-02):
  DEEQ 笔记本开机到LOGO就停了,而且键盘也失灵,外接了USB键盘灯亮一下就灭了,不知这是什么情况,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涮Bios,换EC或者干脆干U

网友:
把硬盘拆了,看看能不能进PE。如果确定键盘不管就用2楼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