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到位可调电源要最大几安?10A够了吗?

楼主(2022-02-02):
刚开始学习修显卡,未来学个修笔记本啥的,反正打算啥都修。想买个可调电源烧鸡。。
看着某宝琳琅满目的电源,看得我眼花缭乱。。
大概参数有:三四位显示,最大电压,最大电流,还有单双通道(3通道以上太鸡儿贵了)
趁有压岁钱,想买个一步到位的。
最大电压有15v、20v、30v的,15v会不会不够?笔记本不是要19v嘛
最大电流10A够不够?感觉够了但是有必要加钱到20A嘛?
烧鸡啥的,3位显示够了吧?没必要精确到4位显示吧?
目前计划单通道,30v,10A,会有瓶颈嘛?(10A会有瓶颈嘛
谢谢各位前辈,新年快乐!

网友:
有钱肯定选好的,一般10安来说就够了

网友:
30v,10A,4位数显就行了,太差不好,太多太多浪费。

网友:
睿登    考虑下

网友:
10A基本够用。有极少数游戏本满载运行的会超10A

网友:
如果钱够,建议30v20a,钱不够就30v10a。

网友:
30V   10A足够,游戏本可调电源测的稳定了,直接用充电器充了。
普通本加电池一般就4A撑死了

网友A:
应该二十A安一个五A一个

网友:
电流表一定要能到0.001A的,建议优利德30v10a ,有米上线性电源,无米开关电源

网友:
5楼说的对,电源买个好的,不要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二十A安一个五A一个。

5A的是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