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Zotac的愚蠢设计,造成了GPU风扇控制基本上都失效了

楼主(2022-02-02):
近日,研究了几十片索泰的1070显卡,发现这个显卡的风扇的速率是不变的,后来看了一下PWM的控制波形,虽然GPU发出指令要求改变速率,但是GPU自己输出的波形丝毫不变,也就是说,GPU内部已经失效,这种现象只有Zotac才有,后来发现导致这些的是一些自作聪明的愚蠢设计,它缺省就让显卡工作(其他厂家一般是55-62度起控, Nvidia的参考公版也是如此), 丫一开始就让风扇工作在35%的状态,导致了GPU长时间输出PWM,好了,都完蛋了,好在其散热片大,风扇就这么转着吧,也不影响工作,就是影响心情。

网友:
这么隐匿的问题都被楼主发现了!历害!

网友:
我有1070ti的,去看看
不过,按讲不可能

网友:
我手头也好几张zotac的卡(没办法,便宜。华硕技嘉EVGA上来就贵几大百

现在拿到都是找个别的牌子的bios刷进去

网友:
请问GPU发出要求改变速率的指令在哪里测得的?

网友A:
只有10系这样?

网友B:
啥跟啥呀,你根本就没搞明白风扇转速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10系这样?

我看到的是1070, 1080 等,没有研究20系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啥跟啥呀,你根本就没搞明白风扇转速是怎么控制的

那您给讲讲PWM信号怎么控制风扇的,我这儿用示波器观测了半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您给讲讲PWM信号怎么控制风扇的,我这儿用示波器观测了半天了

去看图纸,PWM控制风扇不是说核心发出PWM,10系核心只给个高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看图纸,PWM控制风扇不是说核心发出PWM,10系核心只给个高低电压

电路图我这儿很多,给你看个 1080 的点位图和电路图,这么简单的图,您不会看不懂吧?J12的1脚的控制是来自GPU的PWM信号, 我用泰克的3052示波器看得很清楚,GPU调节过程中PWM信号的变化我都研究了。

网友:
就是 GPU 内部模块问题  碰到也没修好过

网友:
好多10系丐版都是这样设计的 手头就有一片v星的1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