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水清洗主板后怎么用BGA来烘干?

楼主(2022-02-03):
自来水清洗主板后怎么用BGA来烘干?
是不是只用底部发热转来烘?
温度设置多少度?要烘几个小时?

网友A:
如果有烘干机最好!不然自己掂量着来,如果有前辈给点意见那是最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烘干机最好!不然自己掂量着来,如果有前辈给点意见那是最好啦!

洗的少,买烘干机不划算,大多时间都在吃灰。

网友B:
没啥好办法,自然风干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啥好办法,自然风干最好的

自然风干那早就腐蚀了吧。。。

网友C:
家用烤箱也可以啊

网友:
清洗完,是不是会不会人为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用烤箱也可以啊

关键没有烤箱。。。

网友D:
一般用洗板水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用洗板水清洗

太脏了,根本洗不干净。

网友E:
200度烤半小时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0度烤半小时就可以了啊

我没有烤箱,想问下直接用BGA可以烤吗,BGA怎么设置成底部发热砖来烤板子?

网友F:
效果没有烘干箱的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效果没有烘干箱的效果好

烤箱买哪个牌子好?买多大空间的烤箱好?

网友G:
BGA 短时间高温烤干容易回潮  而且开放式的 比较费电  建议还是整个烤箱吧  闲鱼几百元整个二手的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BGA 短时间高温烤干容易回潮  而且开放式的 比较费电  建议还是整个烤箱吧  闲鱼几百元整个二手的都行

哪个牌子的比较好?买多大的比较合适?

网友:
这个东西没必要要求牌子吧 尺寸自己根据自己日常维修 板子齿轮来就行了

网友:
用BGA返修台。设置红外温区100,半个小时就可以了。用热风枪150吹10分钟左右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