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030开机黑屏

楼主(2022-02-03):
DELL N4030 开机黑屏,电流1.6左右,版号DJ1 CP Discrete 09259-1
这种情况是bios问题还是显卡虚焊,谁遇到过类似问题,麻烦指点一下~
显卡
黑屏

网友:
三板斧干一遍呀,先刷个BIOS,再加焊一下显卡,不行再换个显卡。

网友:
Dell N4030显卡爱虚焊,用风枪吹显卡试试。

网友:
三板斧,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用热风枪均匀吹一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