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高温,换硅脂清灰都没用,散热

楼主(2022-02-03):
显卡高温,换硅脂清灰都没用,散热器原装的,没有氧化,哪位大佬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可能显卡坏了

网友:
上BGA加焊下   有可能虚焊

网友:
核心问题,凑合用就行

网友:
散热器是热管的?是不是热管漏了?

网友:
上的硅脂还是硅片?

网友:
显卡自身问题,

网友:
电流或电压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