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 屏幕不亮!

楼主(2022-02-03):
HP Presario CQ32笔记本电脑,原始故障开机键盘大写切换指示灯有规律的一下一下闪烁,屏幕不亮,有时候电脑还能开机,开机后正常使用,本以为是独立显卡虚焊,拆机加焊后,待机电流0.017,开机电流0.7,随后电流还会慢慢升到0.8,屏幕依旧不亮,有时候还会自动重启,重启屏幕还是不亮,刷过BIOS,不管事,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
外接显示器,屏幕保险有没有问题?或者换屏。手电筒照屏有没有图像,先查

网友:
有可能内存坏了

网友:
感觉些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三板斧上,干南桥,时触发时不能发的故障不显,或许会好。

网友:
建议再刷个BIOS试试,有时候捣鼓几天最后刷个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