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也能找到“绿波电龙”的身影

楼主(2022-02-04):
         过年吃得太饱,想把主机里的250G硬盘换成160G。于是在抽屉底部翻出一个WD 160G硬盘,接上后就开始拷文件...

    拷着拷着,突然听到硬盘spin down的声音,停转了,机器上WD160G的盘符也相应消失了,这世界变得安静了。关电后,把硬盘拆下,翻开电路板发现触点很多氧化的痕迹,用洗板水洗刷过后,触点都光亮了,再接上通常都是不转的。于是,再找找相关文章参考,发现电机驱动芯片SMOOTH  L7251 是常见的故障,经常有更换的。我本想也跟更换一下,说不定就好了。但由于春节期间不好快递,还是打消了这念头。

      无奈之下,由于受到最近网络潮语“绿波电龙”的影响和吃得太饱的关系,于是用万用表把逐个“绿波电龙”量一下,居然量到一个贴片陶瓷电容的两端短路了,旁边还有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用放大镜一看,还真裂了,见图:

     接着用电烙铁把它换了,如下,

          裸板测量一下此电容两端,4.25V;再测量主轴电机4个输出触点,没有电压。连板都不用洗,赶快装上,通常会是好了。

     接上后,转了,简单扫描了一下,盘还是好的,没有绿块。

     最后,本打算上一下拆下的“绿波电龙”的尸体,结果,找不见了。补上一张洗板后的照片。

网友:
谢谢分享绿波电龙维修

网友:
绿波电龙,,  可是你这个不是滤波电容坏啦

网友:
这也能被你修好,厉害,,
话说抽屉翻一个160g硬盘出来吧在用的250g换下来,确实是吃的比较饱,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我还有不少60G的IDE呢。都是好的。都不知道能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