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态电容耐压值

楼主(2022-02-04):
请教图中的两个固态电容耐压都是多少的?谢谢

网友A:
第1张图电容第2行开头的E表示25V耐压
第2张图黑色电容第2行开头的A表示10V耐压

网友:
二楼一看就是老手了,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1张图电容第2行开头的E表示25V耐压
第2张图黑色电容第2行开头的A表示10V耐压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干嘛不直接标出伏数?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芯片电容代码太多,时常认不出,只有查资料或请教高人喽。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热心的高手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1张图电容第2行开头的E表示25V耐压
第2张图黑色电容第2行开头的A表示10V耐压

楼上正解,还有不明白的百度一下

网友:
直接标上多舒服,为啥要用字母代替,哈哈

网友:
耐压值一般是实际电路电压的2倍左右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都是国际认证,跟着国外跑拜。

网友:
黑色25V用在公共点上。蓝色6.3用在3.3,5V上。还有红色2.5的,在CPU PCH,独显供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