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SON电压没有是不是IO坏了

楼主(2022-02-04):
开机键正极到IO有100左右的阻值

网友A:
主板PSON电压没有不一定是IO坏,可以判断一下是外围电路引起还是IO自身坏引起,。

网友:
主板有断线位置

网友B:
有没有上电?待机有没有产生?电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PSON电压没有不一定是IO坏,可以判断一下是外围电路引起还是IO自身坏引起,。

IO是NCT5567D-B 没有资料。跑线路到开机键的引脚没有电压

网友C:
应该没有 从芯片就没出PSON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上电?待机有没有产生?电流多少

主板目前故障不触发 无待机电压 IO引脚不清楚 但是电源绿电压应该已经到IO了

网友:
那么就是ec/io条件没有满足,5v待机/3.3v有没有产生,电源绿和你主板有没有上电没有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目前故障不触发 无待机电压 IO引脚不清楚 但是电源绿电压应该已经到IO了

第一查电源隔离mos管,第二查5v待机,第三查io条件,如果还没有pson电压,把io换了再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板目前故障不触发 无待机电压 IO引脚不清楚 但是电源绿电压应该已经到IO了

这就要查为什么没有待机电压了,它是从5VSB降压来的!打一下待机电压对的阻值,看是由于短路引起还是转换电路坏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要查为什么没有待机电压了,它是从5VSB降压来的!打一下待机电压对的阻值,看是由于短路引起还是转换 ...

跑线路开机脚通过一个电阻直连IO引脚 这个引脚接上电源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
根据时序来,您说的PSON以前的条件正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有 从芯片就没出PSON电压

谁告诉你IO发出来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告诉你IO发出来的电压

说错了 开机电压从IO过来的

网友:
不一定,可能是外围短路直接拉低

网友:
也可能是电源损坏

网友:
不一定是IO吧,要看外围电路,上拉电压

网友:
不一定,重点检查IO外围元件及电源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