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第一贴,请教老司机

楼主(2022-02-04):
    一台DELL  XPS15-9550(6500HQ+960M)无规率重启,有时候在进系统的时候,有时候进系统很久都不出问题,但是有一个奇葩的现象,用360浏览器一打开百度地图必重启。
   拆机量各大电感电压基本正常,但是这个CPU供电波型很奇怪:
   这个是待机时CPU供电端的波型

这个看起来还是比较正常的哈,然后也测试了一下电感前端波型:

这个也比较漂亮,因为电源供电转换头只支持到90W,电脑会提示这个,不按继续的话是不会动的,所以可以慢慢测试。
下面这个是进系统后CPU供电端的波型:

这个好像以前没有发现过这种现象,同时也测试了一下进系统后待机时的电感前端波型:

顺便也测试了一下+VCCGT的电感后端输出波型

然后我以为是CPU核心供电电容失效,于是换了一颗330结果还是一毛一样。
为什么这个供电会是这个样子呢,难道CPU供电不应该是平滑的直流吗,节能的时候自动调节电压我能理解,那不也是直流电压吗,为什么是这种脉冲了呢。请老师们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说的供电端  是什么意思  。是电感前段  还是电感后端

网友B:
我感觉走进死胡同了,

应该跟CPU供电关系不大

如果怕问题你换一个电源芯片试试

我上次遇到一个笔记本才买几个月有电流声,CPU电源部分能换的全部换了。(电脑能正常使用,客户是女学生,在读书馆用太安静了,声音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C:
量错地方了吧,量的是电感前面

网友C:
还有为什么用下降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供电端  是什么意思  。是电感前段  还是电感后端

我说的供电端指的是电感后端在330电容上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错地方了吧,量的是电感前面

前后端都有测量,当进入桌面后前端就是间隙性PWM,后端也就成了脉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为什么用下降沿

用下降沿是因为之前抓其它板子掉电的时候设置了的,没改,不过不影响的吧

网友:
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进入桌面后为什么管理芯片是输出间隙PWM,是本来就是这样的还是芯片有问题或者和BIOS有关?

网友:
pwm主体就芯片,mos,电感,电容,波形不正常,除了电容,就只好找其它三个的问题喽。

网友D:
有思考的时间不如先干个CPU再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思考的时间不如先干个CPU再说

先干个CPU,从难到易吗,我怕干废

网友F:
CPU供电是直流?我就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干个CPU,从难到易吗,我怕干废

干CPU最容易,找来找去没思路,还浪费时间,还容易掉沟里,本来就是像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供电是直流?我就服你

不是直流吗,那接滤波电容是什么作用

网友:
你这方法不对吧 你先搞清楚状况 规律 在陋板开机观察 住检查哪里发烫 我感觉就是供电这的毛病

网友:
多少钱呢?我的意思也是先换U,再去对比供电波形,U内部缓存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设备好高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走进死胡同了,

应该跟CPU供电关系不大

如果怕问题你换一个电源芯片试试

我上次遇到一个笔记本才买几个月有电流声,CPU电源部分能换的全部换了。(电脑能正常使用,客户是女学生,在读书馆用太安静了,声音就体现出来了。)

我也是佩服你了交流声,第一怎么会判断CPU供电呢?声音肯定第一时间判断声卡。

网友G:
这个波形肯定有问题,一般而言  电感前端有波形,后端是线性,肯定是前端输出不正常了  或者后端的影响

网友H:
你把波峰拉大啊,看针一样的,怎么判别

网友I:
这个波型应该是正常的,cpu供电是自动调节的,所以现在测cpu电感后端波形就是这样的,只要幅度不是太大就ok,另外你示波器是什么进口品牌,应该是好牌子,我用过有些泰克的显示的参数也很少,不是很方便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波形肯定有问题,一般而言  电感前端有波形,后端是线性,肯定是前端输出不正常了  或者后端的影响

三路核心供电PWM波型同时断续输出,我觉得还是先干电源管理芯片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波型应该是正常的,cpu供电是自动调节的,所以现在测cpu电感后端波形就是这样的,只要幅度不是太大就ok ...

横河的DL1740,因为之前只是能看到占空比有变化,没有发现过这种断续输出的,还以为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把波峰拉大啊,看针一样的,怎么判别

波型拉开的话不好观察这个断续输出的状态,那就是一屏有波型一屏没有波型那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波型拉开的话不好观察这个断续输出的状态,那就是一屏有波型一屏没有波型那种了

一屏三个波形,然后每组供电的,pwm波,上下管波,电感前的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波型拉开的话不好观察这个断续输出的状态,那就是一屏有波型一屏没有波型那种了

你要看是不是pwm波是不是也断了,那么换个管理看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要看是不是pwm波是不是也断了,那么换个管理看看咯

就是PWM波也断了

网友H:
那么,你要考虑下bios有没有刷错,不同的管理对应不同的供电方案,如果刷错,供电管理是会默认打开第一组供电的,进系统后得到负载,bios设定的供电方案不匹配,会造成后续不能开启或者开启缓慢,以及供电受限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么,你要考虑下bios有没有刷错,不同的管理对应不同的供电方案,如果刷错,供电管理是会默认打开第一组 ...

BIOS还没有动过,明天刷刷看,谢谢大哥先

网友J:
有可能是探棒没有接好,
检查一下BIOS设置,
为了排除问题,可以查看一下杀毒或安全软件的设置(或干脆卸掉),
这个问题,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可能是探棒没有接好,
检查一下BIOS设置,
为了排除问题,可以查看一下杀毒或安全软件的设置(或干脆卸 ...

换了另外的硬盘装的祼系统也是一样的,表笔接触确保没有问题

网友K:
cpu的供电 还真不是 平滑直流   现在的 CPU 测量 还真像 电压抖动的波形, 你这个波形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cpu的供电 还真不是 平滑直流   现在的 CPU 测量 还真像 电压抖动的波形, 你这个波形应该没问题

的确这个感觉出毛病出不到这种情况的毛病,如果真是核心电源问题不可能还有时能用很久,而且刷了BIOS也是一样的,只是没有去换供电芯片,谢谢老哥!

网友:
换u吧,别琢磨了

网友:
拿去交换板子吧   换U代价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