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byte H310M无限重启

楼主(2022-02-04):
gigabyte H310M 插上cpu供电12v无限重启 集显电压0v 但是两个mos拆下量是正常

网友:
问题没说清楚啊

网友:
各大电压是多少量量啊

网友:
换CPU试一下

网友A:
可能是哪个保护电路起作用了,电压还没起来就复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哪个保护电路起作用了,电压还没起来就复位了。

对,但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B:
CPU核心电压正常0.888v
VCORE电压正常0.888v
就没有vccgt电压会不会是掉电重启的主要原因

网友:
装上cpuvccgt线多少阻值

网友:
这感觉有点瞎修了

网友:
还有好几个关键点电压没测,这怎么说呢?

网友:
技嘉主板先刷bios,主附都刷,不行再看各路电压

网友:
有些散片cpu触点容易氧化,也会重启

网友:
应该按时序来吧?

网友:
楼主,不错哦,310开始修了,

网友:
io坏了,不一定是你修的地方坏了。

网友:
这个测一下时序到哪步了才重启

网友:
cpu集显vccgt电阻2欧左右正常吗

网友C:
板子维修市场现在价值不高了,技术也快荒废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核心电压正常0.888v
VCORE电压正常0.888v
就没有vccgt电压会不会是掉电重启的主要原因

集显电压跑到最后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维修市场现在价值不高了,技术也快荒废了。哎

现在很少单纯维修赚钱的了,很多政府单位的电脑是不能拿到市面上维修的,怕泄密,所以都是单独招聘电脑技术员,怎么能说技术荒废呢,只是你没找到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