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电脑,usb口只认3.0设备,不认usb 2.0设备

楼主(2022-02-04):
本人只略懂 比较简单的维修,目前碰到的问题非常棘手,请网内各位大师给点思路,让我维修好这个电脑,修不好,就只能换主板了

宏基 E5-572    主板型号: Z5WAW LA-B702P
这个机器有3个usb接口,一个USB 3.0   2个 USB 2.0.

3个接口,可以正常使用usb 3.0设备。 也可以使用鼠标 键盘。

但无法使用usb 2.0移动硬盘/ usb 2.0 编程器等 usb 2.0设备。  系统内会提示,无法识别的报错。

换系统,换驱动,换Bios 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用万用表,量了下usb 2.0供电脚,5V正常。

接USB 2.0移动硬盘的时候,中间2脚, 其中1脚,供电显示有3V。这2个脚不应该有电压的,断定是这个电压的出现,导致电脑无法识别移动设备。

接usb 鼠标 和键盘的,键盘鼠标可以正常使用, 中间脚没有3V 电压出现。

接usb 3.0设备,譬如移动硬盘,3个usb 口都能正常读取, 中间脚没有3V 电压出现。

只有在使用usb usb 2.0移动硬盘时, usb 编成器,等耗电高一点的设备, 就会出现3V电压,导致电脑无法正常识别。   usb 4个脚的电压 分别是  5V-0V-3V-0V

USB 2.0移动硬盘,插哪个口,哪个口就会出现3V 。 另外2个usb 口电压正常。

测来测多,测多了,有时候usb 鼠标都不能用,要等几分钟,鼠标重新 拔插才行。

usb 2.0 移动硬盘也没问题,换了好几个都一样情况。

请各位大师,指点 指点 。谢谢

网友:
用个USB3.0的HUB转一下试试

网友:
干个南桥看看

网友A:
重新安装驱动。或者进PE里面看一下 U盘能不能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驱动。或者进PE里面看一下 U盘能不能识别

不行的,USB 2.0移动硬盘在bios 里面都无法识别

网友B:
还没有能力干南桥吖

网友:
这种故障有点新鲜哦,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能力干南桥吖

没有设备吗

网友:
没见过这种故障

网友:
如果测量供电,数据都正常,那就是桥了

网友C:
把3.0接口旁边的读卡器接口引脚飞线到2.0口   原2.0口割断  或者读卡器拆了  改个hub进去

网友:
这个万用表可以啊…

网友:
usb2.0信号直接来自PCH的话,多数桥坏了。如果来自转换芯片,那就查这个芯片。

网友:
看来还是南桥的问题多

网友:
有图纸吗,看看有没有空余的USB数据,原来的割断,飞线过去

网友:
顺着p+ p-跑一下线,如果线路没问题,就是桥的这个模块问题了,就从读卡器飞两条信号线,把读卡器断开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这故障真够新鲜的

网友:
飞线不行就换桥

网友:
头一次遇到哈哈,查看一下周围电路

网友:
没问题的话就是桥坏了,

网友:
先换usb主控芯片  不行就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3.0接口旁边的读卡器接口引脚飞线到2.0口   原2.0口割断  或者读卡器拆了  改个hub进去

可是 如果客户要插俩U盘咋办?

网友:
大概率桥,2.0通道坏了。

网友:
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接口,能不能改一下,加个sd卡,,不就两个了?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真新鲜啊

网友:
当为低速设备时, d+应为0,d-为1,数据线电压无法反转,
当用3.0高速传输时,2.0的只作为握手信号

网友:
  换单装系统  找客服要芯片组驱动!

网友:
回来看看这种疑难杂症搞定没有

网友:
这个还是南桥的问题多啊;不知道是几代的桥。

网友:
USB问题直接淦南桥

网友:
有没有试试换过USB接口?

网友:
首先USB在接上的瞬间有一个脚是3V左右就是正常的,一直有是因为没有正常和桥通讯,这种情况多半是桥外围与USB模块部分相关的元件或供电问题,其次就是桥本身坏了。

网友:
数据线对地阻值一致的话,南桥USB2.0模块坏了,只能换桥了

网友:
这显现第一次见

网友:
人品问题!不适合做这一行!算了吧兄弟!

网友:
查找空余的USB数据,原来的割断,飞线

网友:
USB3.0插上去2.0设备能用吗,如果能用就按他们说的改就行,不但读卡器可以,我以前也从3.0上的2.0改过,也能用。

网友:
改成普通的可以吗

网友:
换cpu有惊喜

网友:
2.0一般直通桥,数据阻值450以上,阻值正常,供电正常,可能桥坏,不过你可以查查,中间是不是有二极管到GND,有的话就拆掉看看

网友:
以前只遇到只认2.0设备不认3.0设备的,这次居然反过来了

网友:
二三代桥好搞。干就是了。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吧,

网友:
以前 碰到过这个问题,是桥的问题

网友:
CHECK THESE PACK RESISTOR'S, YOUR PROBLEM WILL SOLVE.....TRY

网友:
检查一下桥的USB模块,有没有异常

网友:
貌似在维修斯那看到过这问题外接usb hub来用,后来怎么样我也忘了,可以找找他的视频

网友:
应该是桥问题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