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thinkpadX26

楼主(2022-02-05):
求助,联想thinkpad X260偶尔开不开机,电池插拔不知怎的就能开开。但是最近这个现象越来越严重,现在怎么也开不开了。按下电源键后主板有部分有滋滋电流声(红圈内不知道哪个元件)。用万能表测了下电压,红圈内那个灰白色那个电感还是什么没有电压,处理器旁边的两个这个电感(也是这个灰白色的方块形)也没有电压。手上只有电烙铁和万能表,求助各位大佬帮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又开了。。。真不知道什么毛病

网友:
换根摄像头线

网友:
感觉也不是摄像头线的问题,我把那个电源排线和摄像头线都拔下来了,然后用镊子短接主板对应的接口第一个和第四个触点开机,还是开不开。感觉是电流上不去,滋滋响大概5秒后掉电

网友:
应该也不是bios的问题,内存条拔下来没有报警,感觉处理器的供电没上去

网友:
你先在不开机的时候把所有的电感电压量一遍,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参考给你采取建议,正常开机的时候除了集显供电没有  其他的都会出来

网友A:
把红圈内几个元件清理加焊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红圈内几个元件清理加焊试试吧

好的,下次开不开我试试,如果是元件坏掉了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B:
本着能开就不要动的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着能开就不要动的原则

现在能用就不动了,可是有的时候开不开是真着急啊

网友:
现在这都什么情况,啥都可以自己尝试搞吗?

网友C:
所谓术业有专攻,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

网友D:
送修比较好,免得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送修比较好,免得扩大故障

在国外呢

网友:
加焊充电芯片,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谓术业有专攻,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

知道解决方法就回复一下,不知道就不要在这秀智商,我的电脑,就算摔了和你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