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50-30电脑不开机简单维修,已解决。

楼主(2022-02-05):
遇一台联想G50-30笔记本电脑,主板版号 NM-A311 REV1.0
故障现象:风扇转、不开机、不亮屏。
插上电源源表,电流一路跳变0.6A,一会又降到0.4A左右比较稳定也不掉电,不亮屏,代换内存无效,只好
拆开电脑检查,当拆下C壳看了一下主板,看到一个三脚MOS管表面有烧坏的小眼,用万用表
二极管档测量G极和D极,D极和S极,二极体值都是22,正反向都是一样,MOS管损坏,打开这台
电脑的图纸,找到图纸上Q9,发现是P沟道的MOS管,在料板找一个P沟道的MOS管代换,通电测试电脑
正常亮屏显示。
图纸上Q9是开启屏供电的。

网友A:
高手。直接肉眼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高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目检烧坏mos管,更换解决,需要仔细,视为好

网友:
厉害厉害 明察秋毫的眼神!

网友:
修得顺利哦,恭喜楼主

网友:
外观明显烧过行好修

网友:
    目测搞定   捡钱的节奏

网友:
学习了  屏3.3V供电的开启电路

网友:
看电流很唬人,过程很舒服

网友:
学习了,原故障外接显示器应该能显示吧,新手学习中

网友:
这个会影响不开机吗,外接显示器试一下

网友:
没有外接显示器测试,这种问题只要细心就能发现,属于简单维修。

网友:
背光转换P管变质造成无屏供电

网友:
厉害啊,一下子能看到故障点,省了很多麻烦

网友:
有时候看不到明显故障就需要花时间一点一点跑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直接肉眼找到问题所在

碰巧遇到简单的问题,维修技术还差的远。

网友:
高手,望闻问测摸都要用到!赞

网友:
学习了  屏3.3V供电的开启电路,眼神可以,经验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