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浅问】——《可调电源的选择》

楼主(2022-02-05):
某宝上买的30v可调电源分成10A和20A,宣传页面同为四位显示
10A因为其功率小,可以做到0.001安培分辨率20A的分辨率却只有0.01安培那么20A的4位数显还有什么意义?在0~9.999A安培时,还能准确到0.001安培吗?强调是0~9.999之内哦,不讨论两位数(即10.00~20.00),其精确到0.01A那是符合4位数显的定义的。谢谢前辈!

网友A:
哎,这个尽量买大厂的,有人用过的
要比较重视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这个尽量买大厂的,有人用过的
要比较重视电源

优立德算大厂嘛?福禄克的买不起呀

网友B:
我是随便摸了个Agilent的老电源用了。对于维修来说精度没那么重要,当然你万用表需要在负载端确认电压。

不过说实话电源还是买大厂的,怕出岔子烧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随便摸了个Agilent的老电源用了。对于维修来说精度没那么重要,当然你万用表需要在负载端确认电压。

...

咬牙加钱买了优利德

网友C:
咬牙加钱买了优利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咬牙加钱买了优利德

还不如买个固纬,或者普源二手的

网友:
有没有师傅说一下,那几个大厂的可以买?

网友:
建伍,德士,松定,这些电源质量很好

网友:
3为数显足够用,短路肯定的事10ma以上,个位数的毫安电流个人认为看不看没啥意义比如0.001你能看出什么?短路?还是待机正常?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直接买个优德利吧

网友:
我从淘宝上买的训维的,说实话质量也一般。用了两年了,现在除了旋钮不好用其他还可以

网友:
我买了恒惠1022

网友:
我买了 恒惠 1022      80v20A

网友D:
说实话别人都不愿意回答你了,国产的电源还是买优利德比较好,当然有更好的,买30v10a以上最好,最低要求30v6a 30v5a对于新款笔记本有一点压力了,必须电流精确到0.001的。新款笔记本待机电流0.00几a,3位看不出来,看短路电流,看保护电流都精确度好很多。万用表都要买4位半以上的都知道精度越高越好就越贵。有钱就买线性电源(里面带大变压器的),现在大品牌的开关电源也不错,功能多支持记忆功能多种电压电流快速切换,连接app,连接电脑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别人都不愿意回答你了,国产的电源还是买优利德比较好,当然有更好的,买30v10a以上最好,最低要求30v6a 30v5a对于新款笔记本有一点压力了,必须电流精确到0.001的。新款笔记本待机电流0.00几a,3位看不出来,看短路电流,看保护电流都精确度好很多。万用表都要买4位半以上的都知道精度越高越好就越贵。有钱就买线性电源(里面带大变压器的),现在大品牌的开关电源也不错,功能多支持记忆功能多种电压电流快速切换,连接app,连接电脑等

谢谢您,我前几天买了优利德的10A,买了俩,精度0.001A,而且需要10A以上时可以并联增流。谢谢。为啥别人不愿意回了?

网友(点评):
你开了几个帖子寻找相关问题

网友:
现在游戏本都是大电流功率了,6a都跟不上

网友:
修本修手机用开关型可调电源应该没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