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mosfet替换,高参数替换低参数

楼主(2022-02-05):
手头有几张显卡,都是2个MDU1511作为下管,1个MDU1514作为上管。
技术手册图如下,1511比1514参数更加优秀。
如果我要补上管1514,能否用参数更好的1511代替??
手头无1514,买的话要节后,1511蛮多。
谢谢大佬们!!

网友:
自顶!求求回复呀!

网友:
可以的,实践出真知,只要参数比原来大,完全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试试就知道,原板比X宝上面的假货参数好多了。

网友:
应该可以吧   可以试一试

网友:
可以代换,你这个叫降额设计

网友A:
用1511代换完全没有问题的,从手册上来看1511的所有性能都优于或等于1514,所以可以代换

网友(点评):
所有性能都优于?这就不对了。动态特性Dynamic Characteristics比如Ciss就是1514更小(越小越好)

网友:
理论上是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只能高换低不能低换高,

网友B:
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主控IC有个灾难模式(有些IC的PDF里有注释,有些只有超压和超流说明),当上行MOS击穿时,IC会控制下行管和其它相试图稳定电压。

说白了就是其余的下行管一起拉这只击穿的上行管的电流。可如果上行管的参数过高,电流过大,在那瞬间,没等电压电流拉下来,核心显存先挂了。

所以每一相的上下行管在设计时要考虑到负载总功耗需要的电流数,分摊到每一相,再计算出上下行管的参数。

所以建议还是原值代换比较稳妥!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上下管的设计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主控IC有个灾难模式(有些IC的PDF里有注释,有些只有超压和超流说明),当上行MOS击穿时,IC会控制下行管和其它相试图稳定电压。

说白了就是其余的下行管一起拉这只击穿的上行管的电流。可如果上行管的参数过高,电流过大,在那瞬间,没等电压电流拉下来,核心显存先挂了。

所以每一相的上下行管在设计时要考虑到负载总功耗需要的电流数,分摊到每一相,再计算出上下行管的参数。

所以建议还是原值代换比较稳妥!

每一项差别不能太大,不然高低负荷交替下对于12v+波动太大,反而造成其他低性能mos管电压波动,从而造成你换的高性能的mos被动波动,而造成击穿。
按电气性能来说,可以替换第一组和最后一组的上管mos,而不要替换当中pwm项上下管的mos和所有下管mos

网友:
一般频率,耐压,和最大ID电流差不多,就可以代换试一下,个别下管注意一下RDS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主控IC有个灾难模式(有些IC的PDF里有注释,有些只有超压和超流说明),当上行MOS ...

我才疏学浅,学习了,听你的!!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一项差别不能太大,不然高低负荷交替下对于12v+波动太大,反而造成其他低性能mos管电压波动,从而造成 ...

谢谢您!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每一项差别不能太大,不然高低负荷交替下对于12v+波动太大,反而造成其他低性能mos管电压波动,从而造成 ...

能否解释下这一句“按电气性能来说,可以替换第一组和最后一组的上管mos,而不要替换当中pwm项上下管的mos和所有下管mos”,请指教,谢谢您

网友:
不建议把下管当上管用。下管总是选用电流更大、导通电阻更小的,上管却不是这样选择的。MOS管还得看动态特性的,就是pdf里的Dynamic Characteristics,上管的电容Ciss总是选择比下管小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解释下这一句“按电气性能来说,可以替换第一组和最后一组的上管mos,而不要替换当中pwm项上下管的mos和所有下管mos”,请指教,谢谢您

前面不是说了吗,高低负荷交替,各项pwm的开启,和pwm频率升降,会造成mos12+供电的波动,以及mos不同型号之间造成的内阻大小,电流是会往低的地方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511代换完全没有问题的,从手册上来看1511的所有性能都优于或等于1514,所以可以代换

受教了,刚开始只注意到了极限参数;1514的动态特性确实是更好的,我又看了下手册中的测试条件是1MHz,而开关电源通常的工作频率一般都在几百KHz,所以我想一般情况下的代用应该没啥问题,当然为了严谨起见还是用同型号的元件较好。

网友:
应该可以换的吧

网友:
这些mos的参数我就没看明白过,前辈们就只告诉我n管换n管,p管换p管,我也确实是这样做的,虽然修好了很多卡,但在这里又学习很多,谢谢分享

网友:
听说b站维修撕最近有个换mos翻车的 还没去看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