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电源怎么样?

楼主(2022-02-05):
这款电源怎么样?

网友A:
这就是个表头,想知道你用什么电源输入,开关电源还是铁芯变压器?

网友:
它只是整个可调电源的一部分,,,你还需要一个直流电源,,,所以你用这个很麻烦,并且最终输出的直流电压纹波还不一定太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表头,想知道你用什么电源输入,开关电源还是铁芯变压器?

网友:
不怎么样。这就是个表头而已。据说文波太大。

网友B:
这个只有2位半,笔记本维修的话3位半好点,之前买过一个不咋好用退了,,,看个人,,

网友C:
太复杂了,不适合新手

网友:
我就在用,770买的,需要大电流的笔记本还是可以的,纹波什么的目前没发现影响维修

网友:
说电流位数不够的,我不止一个电源所以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复杂了,不适合新手

很简单 设置好电压电流即可

网友:
现在的电源还有带WiFi功能的,感觉好高级哈

网友:
一个可编程的表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有2位半,笔记本维修的话3位半好点,之前买过一个不咋好用退了,,,看个人,,

你好,可以说下你现在买的什么电源吗,小白请教

网友:
小数点后才二位数,感觉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可以说下你现在买的什么电源吗,小白请教

要多少安的。。。30v 10A可以考虑科睿源的 价格大概在800米 3位半   更高的就自己看了。。现在我自己用的就是这个加一个 hcp-1022大概2000

网友:
这么单薄,能好用么。

网友:
贵了点 这个活动价好像3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多少安的。。。30v 10A可以考虑科睿源的 价格大概在800米 3位半   更高的就自己看了。。现在我自己用的就是这个加一个 hcp-1022大概2000

感谢回复,2000的是线性电源吧

网友:
买这个都不如买 科睿源 301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