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1543s芯片

楼主(2022-02-05):
up1543s芯片引脚图没人发找乐好久都没有

网友A:
用1542S可代换。V星gtx660上我记得就是这个坏了代还的

网友:
显卡芯片,一般内存供电上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542S可代换。V星gtx660上我记得就是这个坏了代还的

1542s不是只有rt8120a才能代替吗

网友B(2022-05-25):
这个是V星的960吧,我这正好有一张,1542换过,1543换过,V星电路图上的芯片是6101,我也试过,就是不出电压,反馈也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V星的960吧,我这正好有一张,1542换过,1543换过,V星电路图上的芯片是6101,我也试过,就是不出电压,反馈也没毛病

rt8120也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