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 8 重摔无 wifi 的维修

楼主(2022-02-05):
小米 8 重摔无 wifi 的维修
【故障机型】(小米 8
【故障现象】
重摔之后 wifi 无法打开
【故障分析】
重摔的机器,一般都是芯片虚焊或者掉
点,最麻烦的莫过于板层断线
【维修过程】
拆 下 主 板 对 仔 细 观 察 层 板 层 断 线 , 下 面 是 维 修 的 位 置

网友:
厉害 了 向高手学习

网友:
历害,上次我刮了个板层,直接用手术刀给掏了个洞出来. >_<

网友:
妈呀太厉害了吧

网友:
这手术刀用的太6了

网友:
这台是断头的也是小米8

网友:
这技术厉害了

网友:
这手工,可以到外科去面试了

网友:
7个线太多!挤挤不好!修好了可以开机吗

网友:
手工可以     技术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