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HCG750维修

楼主(2022-02-06):
不开机 测量PFC芯片CM6500 边上的二个三极管击穿 看丝印是5019R 有懂维修电源的师傅知道详细型号吗

网友A:
没看见哪里击穿啊

网友:
可以去聚龙芯城或淘宝搜一下,可能会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哪里击穿啊

短路了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很多种可以代替,可以用1p和2F。

网友:
你把三级管两只脚焊开再量呀,你怎么确定是三级管短路呢?场管有没有短路?短路有没有拆掉再测?都是有影响的。

网友:
感谢分享,现在修电源的帖子少

网友:
板子上别的地方还得有这种管,拆一个测不就知道是什么管了吗

网友:
hcg不是保修10年吗?交给官方换新不香吗

网友:
这俩个管子是放大取样的管子,1p和2f不可以

网友(2022-03-12):
不知焊工牛B,还是相机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