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插电池和电源开机3秒后跳保护 新手请教大神!!!

楼主(2022-02-06):
THINKPAD X1进水机  版号14282,主板烘干后用单用电池开机正常进系统,单用电源开机正常,插电池和电源开机3秒后我的稳压电源跳保护 但电压在只拉低0.3V左右,稳压电源显示电流也只有0。22A左右,但电源跳开关保护,公共点用万用表测 开机前是20V正常,开机3秒后测是20V和电池电压跳变,跳变4、5次后,稳压电源电流为0A ,电脑是用电池开机进系统,显示是电池状态,   单插电源和电池开机进系统  CPU频率是0.39G被锁频了。插电池插充电器待机 正常,但不充电,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公共点(第2个隔离管后面 D极 ),电压如图跳变,电压跳到26V应该是保护了,然后就切换电池了,第2张图 2CH是 电池放电管的G极电压,放电管是在外接保护后开启的放电管的,公共点这个26V电压保护是怎么来的?请教大神

网友A:
用原装适配器试试,遇到过不用原装充电器就锁频的

网友:
隔离保护击穿

网友:
锁频想先不修,先修插电池用电源开机跳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原装适配器试试,遇到过不用原装充电器就锁频的

试过厚装电源一样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应该是隔离保护管击穿了 插电不短路  等一下 充电电路工作的时候电流就会超标

网友:
坐等更新啥原因

网友:
你看看电源接口旁边那个mini扩展坞接口的腐蚀是不是没处理干净

网友:
看看充电芯片周围条件吧

网友:
隔离保护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第二个隔离管

网友B:
想知道你这示波器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你这示波器的价格

2021年9月 3299买的

网友:
想问一下,是电池放电管击穿还是 前面2个??这种情况?

网友:
BQ24780S芯片换了2个,1个淘宝买的 1个拆机 (肯定好的),还是不行。这板前面2个隔离管是由EC驱动,不是充电芯片

网友:
电池隔离管电路问题

网友:
目前没修了。最近没时间,客户催得紧,买了一块新的,也不太贵,这块板以后有时间再修,只是没有散热器,还要搞块电池才行

网友(2022-03-20):
刚刚遇到一台T460 情况一模一样故障 没修好

网友:
隔离保护le

网友:
看有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