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0002021笔记本故障加电无显示。

楼主(2022-02-07):
笔记本
故障是加电无显示,拔下主板纽扣电池,主板自动上电,在电流表显示0.8A-1.0A来回循环,bios释放静电,更换过内存,故障依旧,测试主板上没有短路,电压都正常,请各位老师帮分析一下。
自动上电
笔记本

网友:
没过保吧,拿去保啊,你自己别乱弄

网友A:
没进液的话 拿去售后保修,正常收客户的钱 不香么
番茄炒蛋蛋
他问这种问题的,一般不是搞维修的,菜鸟也知道三板斧
详情

网友:
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笔记本待机后长时间放置(一天),再次开机使用成这样了,我是个小白,想学习一下,一但下次在遇到这样问题,该从那入手,希望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刷个BIOS啊

网友:
刷刷bios试试

网友:
按时序查啊 先看PLTRST出来没有

网友:
一张图,全靠猜

网友:
这个机器换CPU试试

网友:
刷BIOS啊,直接刷BIOS再考虑别的

网友:
测试的时候插一根内存啊

网友:
仔细看了下主板还在保拆了干嘛

网友:
还在保啊直接打售后换主板

网友:
gpu 0欧是不是短路的

网友:
找售后是正解,自己胡乱拆弄报废都正常,简单的就涮bios.

网友:
左手边有一个加热台蓝色的那个,难道是服务站的,和服务站的撞衫了

网友:
这是什么型号的CPU

网友:
刷BIOS再说

网友:
为什么不刷BIOS呢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故障那么高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啊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换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进液的话 拿去售后保修,正常收客户的钱 不香么
他问这种问题的,一般不是搞维修的,菜鸟也知道三板斧

网友:
啥信息都不提供别人怎给你分析
好歹测量一下供电嘛

网友:
先刷个BIOS,然后查CPU供电MOS管附近有没有击穿短路

网友:
BIOS先刷下啊

网友:
有保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