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负载黑屏588维修

楼主(2022-02-07):
收来一张白牌588,进入桌面无论多久都正常,gpuz一切也正常。但是高负载会黑屏,甜甜圈秒黑,挖ETH时限制功耗50%长时间之后会黑屏,限制功耗100%十秒黑屏。。

mats显存测试软件中   ./agt -mem=2200显存超频2200,核心超频1350mhz能够pass测试,如图1所示。。

一旦高负载黑屏重启后,会打不上驱动,代码不是43,不是43,好像是39还是31,忘了。。

高负载黑屏重启后,同时gpuz显示不全,乱了,功耗VDDC那一栏会变成几百万千瓦。如图2和3所示。。

且无论关机+断电+静置多么久,再次开机后,gpuz永远显示不全,会打不上驱动,代码不是43,不是43,好像是39还是31。。gpuz显示不全,乱了,功耗VDDC那一栏会变成几百万千瓦。
——简而言之,黑过一次就永远无法恢复gpuz参数,除了拆bios芯片编程器重刷。黑过一次就永远无法恢复gpuz参数,除了拆bios芯片编程器重刷。

拆下BIOS芯片,刷一次bios,再次开机,能够恢复成初始故障:进入桌面无论多久都正常,gpuz一切也正常。但是高负载会黑屏,甜甜圈秒黑,挖ETH时限制功耗50%长时间之后会黑屏,限制功耗100%十秒黑屏。

刷过多组bios,无论是高频的,低频的,亦或是华硕的,还是蓝宝石的,都是一样的故障,高负载黑屏。

不知道怎么查下去了,显存没报错,也不知道干哪颗。
查供电电路???拆开量波形失败,因为拆开散热器,高负载下核心会过热,也会黑屏。
查电容容量是否有缩小??
干核心??干核心感觉太激进。

请问大佬,这种现象,该怎么查下去??谢谢

网友:
图片乱了,将就看下

网友:
并联电容试试

网友A:
高负载黑屏,有没想过换个大功率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负载黑屏,有没想过换个大功率电源试试

电源1000瓦的,3090带的动。

网友B:
580核心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C:
飞线出来看每一相啊

你这个显存超频都能过 感觉是供电问题

要不缺相,要不触发温度、电流、电压保护了

网友:
并联哪里的电容?核心背后?显存背后?还是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80核心的问题太多了

希望不是核心,是核心就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出来看每一相啊

你这个显存超频都能过 感觉是供电问题

明天示波器到了,我看下波形。显卡背面可以测量到波形,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出来看每一相啊

你这个显存超频都能过 感觉是供电问题

我打算换了供电主芯片NCP81022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打算换了供电主芯片NCP81022

我卡修得少,说的不对请指教

按理说控制ic只负责出个pwm信号以及和gpu的通讯以及监控,不干重活,不应该那么容易坏的,我修了十几张现在没见过坏主控的,buck converter烧穿了的,显存输入输出soc全挂的主控都好好的(强行飞线使能会出pwm波形)

建议看看pwm是否给到复合管,如果没出pwm看看是否满足条件

复合管那边干的活重一点,容易坏一点,但如果波形长得差不多,那应该也不是

还是看看外围以及监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卡修得少,说的不对请指教

按理说控制ic只负责出个pwm信号以及和gpu的通讯以及监控,不干重活,不应该那么容易坏的,我修了十几张现在没见过坏主控的,buck converter烧穿了的,显存输入输出soc全挂的主控都好好的(强行飞线使能会出pwm波形)

建议看看pwm是否给到复合管,如果没出pwm看看是否满足条件

复合管那边干的活重一点,容易坏一点,但如果波形长得差不多,那应该也不是

还是看看外围以及监控

字字金言!谢谢您!我先查pwm,看看复合管那边有无问题,晚点查ncp81022!谢谢您

网友:
学习学习,等待楼主实验结果

网友E:
换过芯片刷吗?我遇到过几片bios有问题,刚刷了可以,过一会就不行

网友F:
这种显存没报错大概都是核心问题了吧

网友:
如果是矿bios打签名补丁,不是就把功率检测查一下,修正常可能就可以了。核心不要缺项

网友:
是不是某个电容出为题了

网友:
感觉是核心问题

网友:
出问题的时候检查各相的电源波形,看看是不是幅度,占空比正常,一般情况下,节哀吧

网友G:
要不拆一个核心电容 看看容量有没有变化 BIOS没遇到过弄得少 核心 剩下的就是找那些关联小原件了。还有啥经验各位老师傅能指教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不拆一个核心电容 看看容量有没有变化 BIOS没遇到过弄得少 核心 剩下的就是找那些关联小原件了。还有啥经验各位老师傅能指教下的吗?

拆哪种核心电容?我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换过芯片刷吗?我遇到过几片bios有问题,刚刷了可以,过一会就不行

我也是,你什么情况能细细分享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你什么情况能细细分享下嘛?

选bios要对,换bios芯片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望不是核心,是核心就亏了

我有两张显存核心换了都一样,核心百分之百没坏,楼主你的搞定没?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显存没报错大概都是核心问题了吧

核心没问题的。换了核心一样我试过。

网友:
核心显存百分之百没问题。

网友:
供电管理换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正需要

楼主分享给你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