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故障,这个5vsb,对地短路,插电这个2芯片发热

楼主(2022-02-07):
这个芯片拿掉,测试这个5vsb,对地应该短路,阻值好像才十,或者20,拿掉这两个芯片,待机不发热,测试芯片的1脚和六脚短路,导通的,这个什么问题?5v对地短路的话,不是应该电压低吗,这个有零件的情况下,测试电压5v,

网友:
本来主板不短路,插电池,充的,是什么问题造成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不太清楚呢,来学习学习

网友A:
很少修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少修这种

这个本来不短路的,插电池后,充电一会,这个芯片就报废了,看电路就一个主供电啊,主供电5v,怎么会把芯片弄烧了,并且供电对地短路,然后还能测5v出来,短路不是应该有压降吗

网友B:
也不说surface几,图纸也不发出来,别人怎么给你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说surface几,图纸也不发出来,别人怎么给你分析

surface  pro4,图纸论坛有

网友:
这是管二级电压的量一下这两个二级输出短路没

网友C:
可能有电容短路,大电流烧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有电容短路,大电流烧了芯片

5v测有短路,但是测5v怎么正常?短路,不是应该电压偏低吗

网友D:
马上测肯定短路了 放置一阻值会上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马上测肯定短路了 放置一阻值会上来的

对,要先放电,大意了,机器被我卖了,毛病太多了,还被烧烤过

网友:
5v转5v,烧了5v还是会过去的→芯片对地烧断了,5v就过去了呀,

网友:
5V电感对地址20不一定是短路,如果放置一会,再测试,对地值是不是能恢复正常呢?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通电开始不正常,放一会就正常的。

网友E:
     二级电压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级电压问题多

嗯,这个就是二级触发的问题,很复杂,故障地方也很多,已经卖掉了,懒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存粹路过来学习学习

不用学习了,故障太多了,卖掉了,应该二级供电的问题,太复杂啦,插电池充电又烧了几个芯片,cpu供电短路,1.8v稳压损坏,头大,不折腾了